有个小电子琴坏了,8脚芯片中间击穿一个小孔,哪位帮看下型号

楼主(2018-01-27):
就是这个,第一行4开头,第二行60408

网友:
PT2399是回声处理器集成电路,那么那8脚IC极可能是功放IC啊。如:4558D,4565D,LM386,CS8509,8305,8002等等。查一下线路走向啊,也可能是PT2399的供电管。如果是供电管唱戏机有很多。PT2399的1脚是供电脚,查一下1脚的走线。会不会是LM4871功放?这种板查线路就知道了,不难

网友:
小电子琴只能问厂家了    这东西哪里有嘛!!!

网友:
跑线路查下排线走向到喇叭是功放,到供电是电源IC!

网友:
修过两个电子琴 都是八角坏了 但是你这个电容旁边的二极管好像也挂了    型号不是4开头的么 楼上有位仁兄告诉你大概型号了   去某宝买回来修好收钱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