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18-01-27):
我在两个月前托人买了一块二手固态硬盘,当时卖家说是只使用了十几天,买回来用crystaldiskinfo查了一下通电时间将近200个小时。然后题主使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今天早上再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用了1000多次了,我听说mlc颗粒的固态硬盘只能用3000次,这是不是表示我的固态硬盘使用寿命快到头了? crystaldiskinfo查询结果:鲁大师查询结果: 注:本人计算机专业,目前使用电脑的次数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到不了1000多次的…

网友:
题主混淆概念了。
从crystaldiskino的信息可以看到,是通电时间1250次,这个是指固态硬盘
开关电的次数,一般正常开关电,这个是和寿命没有关系的。

真正影响寿命的是下面平均擦除次数,现在才99次,而一般MLC固态硬盘
的P/E次数是3000多次,所以离用坏还差的远。

如果不是每天搞几TB的数据读写,正常用都不需要关心寿命,
固态硬盘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3000次指的是3000次擦除。

对于固态硬盘来说读取内容是不影响寿命的,写入才会,因为写入意味着要擦除。

而3000次擦除对于一块256g的硬盘来说你需要写入至少750TB的文件才会损坏。

即使你每天写入2TB也能坚持1年。
正常使用电脑一天的写入量也就在GB级别。
等这块硬盘真正坏的时候你也该换电脑了。

而且3000次是保底,超出3000次也不是一定马上就坏,可能会坚持更久。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测试,关于ssd寿命的。

好像是三星的一款tlc的。具体测试数据记不清了。反正用了一个多月拼命写入擦除,在超过寿命之后很长时间都还坚挺。

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日常使用ssd就不用在意寿命了。它肯定比你电脑坚持的久。

再说,这几年3D NAND技术越来越成熟,闪存价格会越来越低。等你用坏了一个256g的固态的时候。可能2t的固态都白菜价了。

网友:
此次数非彼次数,你搅混了两个概念。配图中你说的那个1000多次是指的硬盘上电的次数,就是基本等于你开关机的次数,而影响固态盘的主要是PE次数即全部复写的次数,正常使用128G的固态盘一个月也就基本一次PE,日常办公使用各种应用比较频繁的话一个月2次,而随着容量的提升同样的使用强度同样的时间内PE次数是下降的,也就是说256G的盘日常频繁办公使用可能一般一个月也就一次PE,那么按照最少2000次的寿命来计算可以用2000个月,什么概念?100多年...
从我个人经验来说,固态盘的寿命甚至远大于HDD,我的台式机使用的机械硬盘,从20G到40G,再到后来的120G、320G、2T,没有一块完好的,每块硬盘的使用寿命也就仅仅5、6年就开始各种问题了,当然屏蔽掉坏区还能将就使用,但这盘已经是不可靠不稳定的状态了。所以买了固态盘就好好用,只要大品牌,价格不是低的离谱的,基本不会有什么风险,机械盘也有好处,就是慢慢会逐步出现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全完,机械盘初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准备后事(备份数据),当然现在动不动几个T的肚量后事准备起来也是异常痛苦

网友:
你的硬盘256gb。总共能写入数据量为256乘以3000。而不是通电时间。每天写入10gb的话,几乎能送你走。。

网友:
@_@题主请无视玩具大师,我刚买了一块全新的闪迪的512G的ssd,玩具大师也显示硬件故障,硬盘存在问题什么什么的,所以不必担心。

网友:
就没人注意这极高的通电次数和极短的通电时间么,平均每小时开关约1.3次。

题主你说的3000次是指的P/E次数,也就是ID为AD的那一项的数值。目前你的硬盘的P/E次数为1E次,也就是30次,慌什么。
不过这个盘应该是惠普的OEM版拆机盘。没有保修的。这块盘是属于镁光C400系列的,固态硬盘史上鼎鼎有名的固件门系列。蓝屏啊掉盘啊什么的随时可能发生。写代码的时候注意随时保存,最好是随时commit到git服务器上,免得掉盘之后无法恢复数据,哭都没地哭。如果硬盘贴纸上写着“妈的 in chXXX”的话,赶紧退了吧。

顺便在此实名反对知乎上只谈固态硬盘好的风气。固态硬盘好是好,但也是有限度的。金家早期的大号U盘也算好的固态硬盘么!

至于逗比大师的查询结果,你就当它是随机量就好了。顺便把它从电脑上请走,不然真的会让电脑“折寿”哦。

不得不说题主的固态硬盘通电次数是真多,不放心还是退掉吧。

网友:
至于关心擦写寿命的话,我只能说如果你买硬盘在需要擦写的时候因为担心寿命问题而不敢擦写的话,建议你把硬盘供起来当传家宝。厂家在提供三年保修的时候早就把你担心的问题替你担心完了。SSD没有磁盘寻道一说,存储靠的是芯片颗粒,读取不计入次数,擦写才算,而且3000次是指全盘擦写也就是256G*3000。按照正常人使用情况来看,你换全套的时候它都还活着

网友:
不是,就算还只剩2000次,也够你用很久了。

但是这个硬盘通电200小时擦写了1000次,之前肯定被拿去做什么测试了,不是正常使用。

网友:
早就把家里台式机和本本都换了SSD,前后手头用过的固态有十多块,从最早的金士顿的30G,到现在OCZ 480G,可以负责的说,在把你的电脑永怀之前,你是不用考虑它的寿命的,使劲用就行了,用过固态,就不会再想去用机械硬盘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网友:
SSD已经坏了的路过,闪迪240G的 MLC颗粒,4年多(3年质保= =),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好的,睡了个午觉就检测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寿命。

网友:
又不是机械硬盘哪那么容易坏,半年挂了三块希捷盘。。。
五年前买的intel的固态盘还是一切正常。

网友:
固态硬盘记住三点:
1.买大牌子;
2.少用覆写格式化;
3.最重要的:别整理碎片。
然后就随便你日常读写。

网友:
其实我想问问怎么查看通电时间

网友:
使用正常。

你操心有点早了 好好用吧

网友:
说不定你电脑换代了硬盘都还坚挺。

网友:
3000次  足够了    用得3年就可以换机器了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