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40 可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1-27):
今天接到一个C340,开机亮了一下就黑屏,记得论坛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不过他的是暗屏,我这个是直接不显示,都是升压板的问题,好像是通病,下面看图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测拿个位置,论坛上其他的帖子测的是R813位置的1M电阻无穷大,但我测量正常,只能一个个的测试了,测了一圈,结果就在R813旁边的R815阻值变大,怕在线测试有误差,拿下来测一样,看图

找个替换掉

装上插电OK

菜鸟一枚,有什么不对老鸟指正,谢谢

网友A:
一个个量需要耐心呀,有的时候看到一堆要测的就烦

网友B:
哎 厉害 一个个测试 我上次把高压板测试完了都没找到问题  淘宝有买不到通用的  后来改又没改成功 放弃了  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量需要耐心呀,有的时候看到一堆要测的就烦

是啊,没办法,这种没电路图的,只能在前辈们的基础上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厉害 一个个测试 我上次把高压板测试完了都没找到问题  淘宝有买不到通用的  后来改又没改成功 放弃了   ...

感觉这个问题是这个系列的通病!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