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显卡不工作

楼主(2018-01-27):
这个机器拿来客户说 显卡坏了  我检查以后用风枪吹了可以用  结果bga 干了 就不行了 后来换了显卡 和显存 一样 求助 。。。。。。。。。。。。。。。。。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y50的显卡就没修好过,现在的笔记本只要显卡坏快乐,我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y50的显卡就没修好过,现在的笔记本只要显卡坏快乐,我都不修

新笔记本的显卡坏,已经不是热温稳定性不行了,曾经的630 8400 显卡的加焊时代大势已去,显卡坏的已经不多了,要坏,多数显卡也是那种彻底电性能不良的损坏,然后芯片成本过高,良品率低,风险高,客户不认可费用,造成了机器放弃维修,陷入维修囧局

网友:
是的,大部分显卡修复率都不高啊,现在新的机器显卡封装问题不多了,一坏就很难修好了

网友:
看看周边电容 这个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网友:
后来直接找朋友 换了个板子  650元

网友:
华硕 飞行堡垒我换显卡 换好好多个n16p的显卡

网友:
突然有人提议投入宫粉雕痕但法国蝴蝶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