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三年的联想y470现在感觉卡的要炸了,加装固态硬盘提升大吗?

楼主(2018-01-27):
安装对电脑有什么要求吗,顺便推荐一下固态硬盘

网友:
我的Y470也是,11年买的,今年感觉速度慢重做系统还是一样,都看大家说换个固态硬盘就复活了,我就买了个联想msata128G的SSD,装上之后真的是瞬间快好多,都不用升级内存了,加个固态硬盘就是最好的,系统还有软件游戏都放SSD,以前的机械硬盘就当仓库用,玩游戏很给力。因为女生,觉得SATA的稍微麻烦些,所以我是选的msata的,直接拆开后面的小盖子装上就可以,方便又快捷,自己动手。
-----------------------------------------
双11干脆又买了两个4G内存条,今天装上了,8G内存速度又快点
-----------------------------------------
12.11,由于众多朋友对于详细的加装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这次把详细过程说下,其实我买之前也是参考网上众多网友的分享,然后自己动手实践,由于觉得舍弃光驱加装固态硬盘比较麻烦,所以我选择的是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小Y本身是有预留这个接口。
步骤1,某宝上挑选一款128g msata ssd,长这样,由于对硬盘质量还是比较在意,所以是买的三百多大洋左右的硬盘,购买前最好问清楚客服是否能匹配你的电脑型号,联想Y470是可以。
以及某宝上挑选的16gu盘电脑系统U盘w7旗舰版64位纯净版,由于本妹纸对于重做系统不算太懂,选择了最无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只要插上U盘开机按F12选择进入U盘里就能启动重装系统程序,安装系统过程也是非常无脑,选择需要的软件很快就可以装好,速度十几分钟。大神的话有多种装系统的方式,就不一一说明了。

步骤2,等了两三天硬盘U盘都到了,开始改装过程。
首先把小Y关机,我没有拆掉电池,有些网友是有拆掉的,现在觉得保险起见还是要把电池拆了,然后用螺丝刀打开装固态硬盘的这个小盖,图片都是网友的,我装的时候没有拍照。
打开后把固态硬盘安装上去,购买时有赠送一颗螺丝用于固定固态硬盘,话说msata的固态硬盘是真的很小哦。
把后盖装好,电池装上,插上重装系统的U盘,开机。

步骤三,装上之后开机进入BIOS,设置硬盘启动顺序,固态排在前面,电脑是会自动检测到新固态硬盘,然后选择进入U盘装系统,会提示初始化硬盘,再分盘,把ssd分成两个盘,一个装系统,一个装软件,装好系统,进入桌面。可以把原来机械硬盘的C盘直接格式化,注意此时这个盘的名字不会是C盘了哦,不要格式化错了。参考下图
装好系统重启,就可以感受小Y复活后的速度了,快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想提升小Y的性能,首先加装固态硬盘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才是内存条,另外参考网友资料固态硬盘需要进行4K对齐,才能有最好的性能发挥。

由于我是装好系统之后才进行4K对齐检测,并且之前没有对固态硬盘进行格式化,所以我的是没对齐的,后面使用软件把固态硬盘格式化,在格式化的时候选择对齐到扇区数的整数倍,扇区数:4096,再装了一遍系统,所以我是装了两遍系统。。。。

双11的时候我又买了两条4G的内存条,型号是三星4G DDR3 1333笔记本内存条,小Y上原本是装的两条2G的,小Y是支持8G的内存扩展的,甚至有网友说扩展到16G的,但是这个需要看CPU的型号和电脑决定不一定能点亮内存条,我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扩展到8G内存。内存条的安装就比固态简单多了,关机拆大后盖,旧的拆下,新的装上,开机就好。。。不需要重做系统

另外对于有网友说CPU温度高和固态硬盘高的,说下我的观点:CPU温度高的话,如果从来没有除尘过的,建议除尘,可以去修电脑的地方或者选择自己除尘,我用小Y的频率基本是每天,玩LOL以及一些小的网游和单机,平均是一年多除尘一次,平常使用都是有散热器底座的,除尘可以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定,如果是很频繁且经常玩大型游戏的,需要除尘频率也会高些,因为散热风口会有很多灰尘,堵住了,CPU温度就比较高,如果除尘后只是稍微改善还偏高,可以选择给CPU加散热胶,方式同样也是去修电脑的地方或者自己动手。

4K对齐和安装的一些过程,可以参考以下网友的分享,图片和资料如果侵权删除
小Y加装msata ssd全过程 有图有真相
联想Y470换建兴Msata固态硬盘全过程
Y470加装SSD教程以及SSD优化建议_y470吧_百度贴吧

网友:
我的470就加了,配合win10简章飞一般的速度。有两类选择:标准SATA3接口ssd和msata接口ssd。前者必须舍弃原有硬盘或光驱,后者不用舍弃什么但性能略弱一点点。我选的后者,蒲科特M6m。

网友:
提升会非常大的……疗效非常好

网友:
让我的Y460情何以堪

网友:
老本升级三步走,查清主板型号后,上固态,加内存,换cpu。

网友:
我也准备加一个128g固态硬盘,800元,不然留着那槽浪费了,实在喜欢小y的音响,不想放弃他

网友:
我的联想Y470用了4年也是这个问题,系统卡的要命,自从换了一个120G的三星固态硬盘作为系统光盘,系统运行的很流畅,开关机也很快的;其实这与机械硬盘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机械硬盘用久了就很迟钝了;

网友:
我是电脑小白。电脑也是y470,11年买的,我是做室内设计的。平时用3dmax做图。也玩lol,请问下大神们,加固态硬盘还能拯救我的小y吗?3Dmax能带的起来吗?

网友:
我选的固态硬盘是msata 闪迪 128G

网友:
提升会非常大的……疗效非常好。。。。。

网友:
装固态可以提升速度的

网友:
加装固态立竿见影,毕竟固态的读写速度不一样

网友:
装固态真的会快很多,一般电脑都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