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差异?

楼主(2018-01-27):
机械硬盘1TB和固态硬盘120G哪个更好,区别在哪里,机械差固态很多吗?

网友:
我爱洋洋 邀请你回答此问题
固态硬盘简称SSD,机械硬盘简称HDD
1、耐摔……SSD=U盘掉地上没事;HDD=鸡蛋掉地上……幸免的机率是多少?
2、速度……SSD随机读取及连续读取完秒HDD
3、容量……目前同价格左右HDD拥有930G容量,而固态只有107GB容量,够用的情况下SSD好,对容量有需求的情况下HDD适合,以后可以互加,不算问题
4、功耗……HDD用12V与5V,功耗10W左右夏天发热大,SSD与内存差不多用3.3V,实际功耗3W左右,发热小(高速M.2的固态在长时间连续写入的情况下发热大,这种情况属于实验室,不符合实际大家的应用范围)
5、寿命……HDD的寿命很长基本不用担心但也存在寿命比如说磁头伸缩周期次数是30万次左右,年负载率应该在100tb以上;SSD有寿命一说但一般没见寿命到头但却坏在别的地方
6、选择……预算用途决定选择

网友:
在速度与容量上类比:
固态硬盘:飞机运输机械硬盘:轮船运输

网友:
装系统的话可以用固态硬盘,120G的也不贵,但可以提升系统运行速度,提高效率。单纯存文件的话,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在寻址的时候是靠机械臂一圈圈的转来查找的。
固态硬盘是直接通过地址来找的,就像直通车一样。

网友:
打个比方,电脑存储最快的是寄存器,速度如F1赛车,平时的内存速度好比汽车,硬盘速度是三轮车。三轮车运货去快递站,快递公司开车运货到机场,机场开F1去目的地。SSD是电动车,有代替三轮车的趋势,速度快,价格贵,但是容量不大,没有那么耐折腾。
现在网络时代硬盘大了干嘛呢?!1T移动硬盘才500元不到。个人倾向用SSD,速度使人愉悦,30秒开机轻轻松松。
不过竟然这点知识基础知识都不百度,建议题主买机械硬盘吧,被人忽悠冤枉

网友:
1.价格,相同容量下,固态会贵很多 1T SSD大约要五位数到六位数
2.速度,单磁盘来说,SSD比固态快很多,从优盘往电脑复制和从电脑往优盘复制文件就能感觉到
3.安全,SSD数据比较难恢复,机械硬盘较容易
目前有一种SSD和机械混合式硬盘,没用过,不做评价
一般来说台式机都是SSD和机械混搭,前者装系统或者游戏,后者一般装一些文件和视频资料,

网友:
小文件读写速度和换页速度就如同螺旋桨活塞内燃机飞机和喷气发动机飞机的区别。。。

网友:
固态硬盘能保证不被硬盘速度卡脖子。但是128g固态硬盘,到手110g左右,去掉七七八八的系统,软件,升级预留空间,一个大点的游戏都有上10g。自己能用的空间会比较小,不实用。建议256g起步。实在是预算有问题,那就牺牲速度,保证空间1t机械吧。
如果只是打打字看看在线视频,不存什么东西,那128也不是不能用。
如果能有双硬盘位,容量不是很急需,那可以先入固态,以后在加一块。

网友:
流行配置都是SSD+HDD,利用SSD的低延迟与极高的随机写入能力运行系统与常用软件,HDD大容量用于储存文件。
SSD与HDD体质不同,这点就不展开说了。提现在用户层面上的,就是SSD拥有超过HDD数倍的随机读写能力上。随机读写能力越强,电脑反应也就越迅速。
现在闪存产品全线崩盘,完全可以买一块120G的固态硬盘亲自体验下,也就200多块钱的样子,用上了肯定感觉这钱每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