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2JR新问题

楼主(2018-01-27):
插适与配器正常,单插电池花屏。一起插也正常只要一拔掉充电器立马屏花然后蓝屏。换过显卡。换过显卡供电芯片MOS管。1.05已经排除。

网友:
华硕的毛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A:
刷过BIOS吗, 华硕的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吗, 华硕的机器BIOS坏的多

刷过了。原厂的一样花屏:@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一路放电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原厂的一样花屏

用电池显卡应该是集显,低功率。你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