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1059tx 不触发 后触发走码F9

楼主(2018-01-27):
hp g4 1059tx 不触发,电源接口的指示灯也不亮 ,后来拆机后,裸板测试,结果又能触发了,但是走码F9,这个代码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各项供电都正常,机器来之前,客户想换电池,结果到我这儿都不能触发了,后来我想是 不是电池没电了导致BIOS坏了,所以把EC 和桥BIOS都重新刷一下子,结果没有任何变化,在这里想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子,到底哪里可能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加焊了一下显卡也没有效果,真的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 坏了显卡是测不出来的,直接换个显卡

网友:
换了个显卡不知道怎么的又不触发了.唉......修不了又要亏了.

网友:
点一下开关NBSWON有跳变,但EC不出s5-on,换了EC还是不触发,刷了EC BIOS 还是不行,无语了.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显卡了,客户之前自己拆过,你看下是不是搞掉东西了

网友:
很多同行说这个机待机是0.02 可我的一直是0.03,不过0.03也触发过就是走吗F9不亮机

网友:
转了一大圈,原来这个机器外接不显示,其实走F9内屏已经亮机了,还换了显卡,不触发的原因可能是以前内存贴纸下面的电容的原因,拉低了LID-EC#电压,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可能是板层电路氧化断路了,飞了根+3VPCU,就触发了,诊断卡走F9以为又回到老地方了,外屏不显,内屏显,本来这个机早就修好了,唉....累了几天

网友:
其实这个现象以前遇到过,忘记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