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8-01-27):
问一下各位,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不是屏老化了吧!

网友:
换个屏线看下,接口金手指处理下

网友:
有DVI与VGA接口的,都换过了,效果也是一样。

网友A:
显卡换看看。还有问题就是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换看看。还有问题就是显示器了。

显卡没有问题的,换另一个显示器是很正常的,就是显示器问题,不知道这样的现像是否屏老化!

网友B:
屏老化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电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老化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电路问题吧

可以请教一下,以你的经验来看,大概是哪里电路问题?

网友C:
要是宽带会大小变化就是电路坏了。屏出这病宽度和线都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宽带会大小变化就是电路坏了。屏出这病宽度和线都不变。

擦过了屏线了,现在问题是时好时坏,有时出现那些红线,有时候没有!

网友D:
拔插一下屏线,还是不是氧化了,可以用刀片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插一下屏线,还是不是氧化了,可以用刀片挂一下

插拔过了,用牙刷刷过,但没有用刀片刮,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