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ZE REV2.0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8-01-27):
如题,。。。。华硕X550ZE REV2.0无内存供电维修
这个机器拿到手里内存供电只有0.5v!正常应该是1.35v
现在 这个图纸我查了一下芯片用的是
RT8231B 3T=FK这个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开启都正常。就是这个电阻R8303是不是不对,我现在量的是660k。到底是多大,我也不知道,这个华硕的FZ点位图也显示不出来。。。
有这个板的同行帮我量下。。。。。。谢谢你!
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电压拉低了???

网友:
沙发自己拿了。。。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啊?

网友A:
我来上图回答你

网友:
这电阻好像是870k的,估计被人换了。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图回答你

哇   华硕在线账号 牛逼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图回答你

牛逼啊 大神                                       在线图纸

网友:
我的华硕板子也是内存供电不正常,还没搞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图回答你

流弊

网友:
楼主还是对照RT8231B数据手册修修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图回答你

665K  果然牛逼

网友:
这点位牛B,华硕内部人员?或者什么软件  可否告知?大神!!!

网友:
图上标的是665K,换一个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图回答你

我去,你这个图纸牛啊。。。。。我这个图纸都看不出来

网友B:
电阻是多大的 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多大的 呢楼主

665K.....上面有人回答了。。。。。我的电阻是正常的,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厉害了  大神们    还是 那么给力

网友:
我去  你们怎么知道别人是华硕在线图纸啊

网友:
技术相当厉害

网友:
  这电阻 要找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