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鱼机显示屏有雪花

楼主(2018-01-27):
这个显示屏是打鱼机上面的,屏线是新的,显示出来的画面好多雪花一样的,密密麻麻,但是按按键板上的自动调频,或者调水平的时候,弹出来的框框,显示都很清晰,求解

补充内容 (2018-2-5 16:23):
问题已经解决,是驱动板的问题,屏  屏线 都是好的

网友:
在线等,百思不得姐......................

网友A:
用万能板点下屏,确定下是不是屏坏了,看你的现象有点像屏参不对

网友B:
能进工程模式不?能进工程模式进入工程模式调试看看行不行,或者重刷固件

网友C:
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或屏幕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了,、111111111112

不应该吧,如果是屏坏了。对比度,水平位置,这个框的内容应该也会出现类似的雪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能板点下屏,确定下是不是屏坏了,看你的现象有点像屏参不对

我没有万能板,如果是参数,怎么调???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工程模式不?能进工程模式进入工程模式调试看看行不行,或者重刷固件

这么进工厂模式??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或屏幕坏

屏坏的可能性我觉得小,排线换了一个

网友:
老贴  不要沉啊,老铁,给给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