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SI不出桥供电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01-27):
    客户送修一块GA-B85M-D2V-SI主板开机无显示,盲扫一下工作电压条件,CPU:1.7V DDR1_5V:1.5V DDRVTT:0.75V基本正常 ;当量度桥供电1_5V_PCH: 0.34V和1_05V_PCH:0.24V时确定异常,先查1.5V_PCH工作条件:由Q26开关管转换得来:

吹掉电容更新拆机的,量度Q26的4脚已经有3.5V 输出为1.5V 另一组桥供电也有1.5V输出,亮机有显示了。

网友:
小小白的我表示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是电容漏电导致2.5v电压偏低,从而影响下一环节2.5v分压成1.5v这里出问题? ?请楼主说明。。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导致2.5v电压偏低,由它分压的桥供电也就低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又学会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完全是按照专业步骤一步步来修的佩服佩服呀

网友:
带感谢人家 技嘉工程师 ,不是人家我们咋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