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苹果一体机A1418拆机

楼主(2018-01-27):
今天接到A1418一体机解锁,开机就是这个样子。网上也说是刷BIOS,这个拆机 是很难拆的 ,之前拆过 一台,屏碎了一点 ,不影响使用 ,不过是和客户说过风险,客户也没有说什么 。今天就细心点吧。 找一个超薄的刀片,伸进去有0.8cm不要太深

沿着上边和左右两边慢慢的划一边,划的时候可以感觉下手感,慢慢的从上边掰开,一定要手轻,这个是拆开后拍的刀片的深度

这个是拆开后的图片 。 A1418

网友:
把bios分享上来啥 。。。。

网友:
之前我也换过一个屏,换上新屏的时候没装正,客户不满意,3M胶太厉害了,又拆下来给他装正
不好搞

网友:
楼主可以,很有用的东西啊,,很厉害啊很强,很厉害很强,多多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时报风险又怕客户跑了。

网友:
虽然很少修苹果但是可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bios怎么刷啊??????

网友:
小白我来学习学习。积累经验  四大大额大大

网友:
看看,小白我来学习学习,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刷了好了吗?

网友:
用塑料直接刮 一百八仙不会破屏

网友:
这个看着就不敢拆,太复杂了,容易把零件拆坏

网友:
分够不够用,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为什么回帖没金币呢

网友:
我用塑胶名片卡片。。苹果的配件都很贵。。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最怕的就是屏碎

网友: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这种东西必须要跟客户报风险

网友:
苹果就是烦,全是胶。拆都不好拆的。。

网友:
苹果胶使用专家,到处都是胶。苹果黑胶的实力

网友:
多谢分享,大家一起为论坛贡献自己的经验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苹果一休机是这样拆的,感谢感谢

网友:
看了下还不错的样子,可好好学习了啊!

网友:
那个胶风枪吹吹·软了·感觉好弄些·刀片·得薄的·插深了·怕刮到里面·很麻烦

网友:
这个可以的 ,学习了,苹果的机器的确要小心翼翼,楼主水平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了,苹果的东西比较难拆

网友:
版号怎么没有写啊!苹果也是要版号的呀

网友:
拆这个我一般都是用塑料名片,吹开一个脚插进去划一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