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2018-01-27):
一台苹果6P 修的闪光灯,修好后WIFI打不开,看的是WIFI地址不适用,这种情况是哪的问题?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A:
修灯光的时候是不是吹到了电阻,看看WIFI的供电还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灯光的时候是不是吹到了电阻,看看WIFI的供电还正常不

非常感谢你,我又看了一下换灯光哪里,确实是一个电容的问题,那个电容不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