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解固件锁

楼主(2018-01-27):
报价后拆机 ,
主板上BIOS位置如下图

刷好后装机,开机再没有讨厌的 锁了。

网友:
厉害啊,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哈哈

网友A:
问题来了,到底改不改序列号。哈哈。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B:
那个拆屏工具挺好 是什么怎么做的 ?

网友:
苹果的固件锁怎么解,难道就是重些BIOS吗?

网友:
看刀片应该是以前用的刀架式刮胡刀刀????

网友:
哈哈,这个好,简单暴力,直接解锁

网友:
看不太明白 说的不太详细  重刷bios后难道不用改序列号

网友:
哪个拆屏工具好6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拆机工具不错,每回都很难拆!!!!、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啊,具体是怎么操作,修改了BIOS????还有序列号不修改??

网友C:
楼主是来弦耀技术的,怎么解的不说,发这个贴子有什么用。

网友:
是刷BIOS吗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上的固件锁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
不改变序列号,可以解么,有的客户墨迹,要序列号一样?

网友D:
是重新刷了BIOS 的,别人备份的BIOS,刚好和我的板号一样,刷 了就OK了

网友:
不错不错 简单粗暴 值得学习  ..................

网友:
刷了bios开机不会慢吗

网友:
bios修改吧   茂哥前段时间讲过还不回     不过楼主自己改的吗??  66666

网友:
苹果的这个密码在BIOS 里面啊  张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拆屏工具挺好 是什么怎么做的 ?

饼哥,这是修毛刀片做的,发张照片来给您看看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型号那一年的,能不能把bios分享一下,我有一个机器刚修好,现在bios有问题

网友:
向高手直径。。来学习一下。。。苹果修的少

网友:
好像不是所有的备份BIOS都能用吧,要不要改有没有高手讲一下,上次遇到一个没下手,

网友:
拆屏工具亮了   亮了  哈哈哈 这是重要的    解锁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到过了。不过有的一体机刷了后还是显示固件锁。

网友:
这个就很厉害了。我好像学会了怎么上锁

网友:
楼主不给过程  心酸了

网友:
       只想知道楼主收多少钱    我们这刷BIOS收不了多少钱了

网友:
这个拆屏工具不错,看着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来弦耀技术的,怎么解的不说,发这个贴子有什么用。

是的 刷的 BIOS好的  图上花圈的是BIOS芯片

网友:
好高端的东西哦啊,搞不定,欣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经验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也想问    到底该不该序列号    苹果来钱神器

网友:
请教楼主,苹果的系统密码,和你这个密码有什么区别,图标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PC 有固件锁还比较好搞,不知道以后有指纹的刷了BIOS指纹会不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到底改不改序列号。哈哈。

这个最好改一下序列号,把原序列号改几个字母行了。如果是锁序列号的,不改刷过可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重新刷了BIOS 的,别人备份的BIOS,刚好和我的板号一样,刷 了就OK了

序列号不一样了,碰到不在乎的客户没事。

网友:
拆屏好用的 莫过于装芯片的黑塑料皮。。。

网友:
无所谓序列号吧 反正顾客能用也不会管

网友:
怎么刷,没明白???????????

网友:
这个是个很高深的技术呀。不错的经验。学习受用了

网友:
能分享下BIOS就更好了,这是工厂BIOS吗

网友:
对 楼主分享一下BIOS把

网友:
就是 拆起来 费劲   屏是用双面胶

网友:
重点没有说啊 。。你是刷BIOS好的  还是换密码芯片好点的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没看明白    是不是  直接刷BIOS 就行了???

网友:
苹果不是不用BIOS?这模块引导文件?

网友:
是刷BIOS吗不改变序列号,可以解么

网友:
BIOS那里来的,随便下载一个就行吗?

网友:
             只要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机器的固件一般我都没有写成功过

网友:
苹果不敢修     技术确实不够   楼主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