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20 奇葩问题求助 用电池花屏

楼主(2018-01-27):
客户送修 戴尔n4120 用电池开机在加载桌面时会缓慢一会 然后进入桌面花屏 变色 用适配器 或者电池加适配器就没有问题 系统做过好几个 bios 刷过 cpu 内存 换过 断开独显 单独用集显也试过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向各位大神请教下
桌面

网友:
先试试外接vga输出会不会花,再查lvds单元看看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不稳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屏就会正常。

网友:
换电池试试在就是电池供电小板

网友:
更换些电池看看 如果还这样电池小板也换掉看看,系统 然后就是显卡

网友:
查供电芯片感觉是供电

网友:
驱动问题 装老版本的驱动 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
应该要换张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