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D051P图纸

楼主(2018-01-27):
DELL 15-5557 板号LA-D051P  求图纸   或知道PU102  PU100芯片型号也可以  谢谢了

网友A:
上面芯片是什么代码啊?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查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芯片是什么代码啊?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查找啊

PU102   背文AWW5L1    PU100 背文AWV5LA  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一种新的3V 5V 芯片 四边有脚  每边5PIN   PU100 AWV5LA  是3V   PU102  AWW5L1 是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U102   背文AWW5L1    PU100 背文AWV5LA  谢谢

应该是SY8286,你问下卖芯片的应该知道的,3V和5V的芯片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Y8286,你问下卖芯片的应该知道的,3V和5V的芯片应该是有区别的

通过SY8286的PDF文件  已经确定  PU102为SY8286C  PU100为SY8286B  谢谢同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