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台三星LD190N,不开机!

楼主(2018-01-27):
想下载数据,没积分,发个帖子,赚点积分!

网友A:
指示灯不亮,LED脚只有1.5V,按电源键无反应 KEY2 0.6V,KEY1——1.8V,按电源键KEY1电压有变化,不开机屏也没有供电!用809F编程器不连机!
是不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亮,LED脚只有1.5V,按电源键无反应 KEY2 0.6V,KEY1——1.8V,按电源键KEY1电压有变化,不开机屏也 ...

数据有问题不会导致按键板,总线电压不一致,还是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
离线写了个943的数据,还是一样,去掉按键板,KEY1=2.3V,KEY2=1.8V,按键功有脚正常应该是多少V?

网友:
终于修好了!KEY2=1.8V是正常的,上拉电阻接1.8V三端稳压,KEY1并非按键脚而是LED驱动,正常电压=0.86V或者0V.

LQJ 三星LD190N触摸M185B1-L02 BN41-01151B SE717M-LF MX25L1005_20180127_212650.rar

网友:
这论坛,自己上传的数据还不能下载!

网友:
经试验写入:
三星显示器(触屏) 943NW SE717M-LF MX25L1005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共同学习!

网友:
刷BIOS吧  BIOS爱坏、、、、、、、、、、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加油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分享  三星显示器943NW SE717M-LF MX25L1005也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