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43屏幕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27):
一台戴尔15寸笔记本,型号3543,开机出现LOGO后闪屏,然后黑屏,电源指示灯灭,电流停在0.3A未死机,电源灯和背光灭我以为是EC出了问题,刷了程序故障不变,查黑屏时背光已开启,屏供电也产生,屏幕附近有叽叽的电流声,于是判断是背光问题,找了一个同品牌废的EDP屏装上一切正常,发现这两个屏的背光升压芯片脚位一样,将坏屏上的芯片换上,满怀信心地开机,背光未亮,依然有叽叽声,看来问题不在于此,我已不抱啥希望了,在屏的主电源芯片附近瞎测了一遍,似乎都正常,各电容没有短路,当我测到LCDVDD的保险F1时,并不是熟悉的3.3V,而是2.6V,另一头是正常的3.3,不对啊,F1有问题,测其有2欧多的阻值,先换了再说,然后呢,机子好了屏幕不再熄灭,真是怪,LCDVDD居然会影响到背光,我无法理解。

网友:
恩,报废的显示屏  有时候 还很的不能扔垃圾桶。。。 用到的时候 就是宝贝哈。。老板

网友:
配件都是平时攒,拆机的好用。。。。。。。。。。。

网友:
学习了,EDP屏是不是30针的???

网友:
保险不良所致,有打火声音

网友:
LCDVDD的保险F1坏导致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玩意不扔占地方,扔了有时候用有后悔!!

网友:
牛人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背光的芯片有此电压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