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电量不准。

楼主(2018-01-27):
iphone 6s 电量不准。
原来是修不充电的 不充电修好后 拿回去几天不开机  又换了U2
然后就是电量不准 换了新电池 充电也是正常充着 玩了几分钟 30%的电就变成11%左右 关机再开机 变成1% 然后变成7% 充一会变成17%

网友:
咋样赚积分。。。。
积分咋样赚。。。。

mfkjg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帮LZ看了下电路图 貌似 battery_swi这一路 上有R2400 c2400

swi ap bi tigris这路上有Q2301 和上垃电阻R2302

网友:
6S电池座子有设计缺陷。电池检测脚容易卡不好。换成6P的电池座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LZ看了下电路图 貌似 battery_swi这一路 上有R2400 c2400

swi ap bi tigris这路上有Q2301 和上垃电阻R ...

谢谢。。    不过客人同意先这样拿回去用着先。。。

网友B:
如果返修 看看有没有电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返修 看看有没有电池数据

好的 谢谢。。。~~~~~  连接爱思看吗?

网友C:
可以看下电流,是不是异常,当然电池座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电流,是不是异常,当然电池座也可能出问题

给客人换了电池 。。 客人拿走连上WIFI 说一切正常了。。 奇怪。。 目前就这样用着 没回来

网友:
过来看看你们是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