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开机白屏又花屏

楼主(2018-01-27):
             外接正常,

网友:
屏坏了吧,找个屏代换一下。。。字数补丁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换屏试试。。。。。。。。。。。。。。

网友:
拆开检测一下tcon板,可能有得救。

网友:
楼主不是专来的吧,如果不是专业的建议送修。

网友:
这个故障先换屏试,在确定是不是主板故障

网友:
你的机子一定是屏坏了,换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