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解ID

楼主(2018-01-27):
mini3解ID过程:拆机后把硬盘撬下,写入工程码刷机,激活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过。。。。。。。。。。。。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值得学习

网友A:
楼主什么叫做工程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叫做工程码?。。。。。。。。。。。。。。

以前10系统解ID只需要改序列号就可以激活了,现在11系统需要购买序列号蓝牙wifi一起的专用码,才能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