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 触摸不灵 维修笔记

楼主(2018-01-27):
客户送修 5S 触屏一点也不灵,说是进过水 捞起来使用了一个月。现在不灵了。报价打发走客户开始工作。拆机看主板,显示触摸摄像头排线座旁,很多电容都发霉了,拿毛刷刷干净 开机测试,触屏可以用了。以为自己这么好运气。结果触屏断线 不灵。按照套路来 打阻值。发现有脚位 阻值忽地又会变高,查看一下通到哪里。U15。根据以往经验来判断。估计是进水 里面腐蚀虚焊了。拆下U15重植。过程就不用说了,只要手工过关就能装好。开机测试触摸正常。 end...

网友A:
现在5S很多人坏了都不想修了,报不起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5s的基基200以内还有人修,高了,客户就不会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s的基基200以内还有人修,高了,客户就不会干了。

100 哎  修好是一种习惯 我这边两百就没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S很多人坏了都不想修了,报不起假,谢谢楼主分享

就是不好做了,都报不起价。就当修着玩吧。蚂蚁也是肉啊

网友:
有台5S 刷机报4013 可能螺丝孔可能硬盘。 发浙江换盘没搞定,说需要搬板!有大神需要练手吗?修好给辛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S很多人坏了都不想修了,报不起假,谢谢楼主

网友:
坏了都不想修了,报不起假,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