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w370ss,6-71-w3s50-d02b 不显示维修小修

楼主(2018-01-27):
客户拿过来说电脑不开机了,拿出来一看游戏本插电开机不显示,和客户说要拆开修主板客户同意拆开一看桥搞过了,询问客户是不是在哪里维修过,客户说之前在学校进过水维修过一次,心想是不是还是桥问题(三板斧的我),各电感对地没有异常裸板上电0.08A,板子也没有进水腐蚀的,测量到PL1的时候0v 正常是1.5v,量芯片17,18脚19V,3脚,26脚5v,当量到23脚时问题出现了,23脚只有0v,正常是3.3V,那么要不23脚对地000短路了,要不PQ24坏了,或者G级为高,要不PR2阻值变大开路了,实测问题在PQ24的G级为高正常为低,查susb 去往很多地方 ,查到来自PQ18的3脚,实测3脚为高,再量5脚3.3v正常的,那么有可能芯片PQ18坏了,先把PQ18的3脚翘起来,对3脚的焊盘对地拉低看行不行,再次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本来此处要上个图片3脚直接对地的拍了我找不到了,只能上个亮机图片,PQ18也懒得换了,直接3脚对地给客户了,本人比较懒,哈哈,一条线报价4**,技术无价, 看官加点分吧,图纸和BIOS论坛很多我就不上传了,文才不行要是写错了什么不要喷我,感谢看完。

网友:
楼主技术牛。。。。。。思路清晰

网友A:
PQ18的位置上传下最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8的位置上传下最后了

手机拍了,找好久没有找到,显示的图片到是找到了,最重要的图片不见了,我也很生气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到宝贝了,技术无价4**!

网友:
确实技术无价,客户能接受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B:
好一个技术无价,这种机器修的多爽一天来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一个技术无价,这种机器修的多爽一天来2个

还真3天来了2台另一台是雷神911的进水不开机本来也想上图的想想算了只是烤板,BGA烤下也收钱,哈哈

网友:
厉害啊,都是高手,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C:
可以。480 把 估计。这个价格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480 把 估计。这个价格好听

你是福尔摩斯吗,我喜欢尾数6和8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