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5C一体机 换屏

楼主(2018-01-27):
今天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联想一体机   ,客户描术故障现现为摔坏屏的,屏幕表面已裂开漏液,然后直接报价换屏,客户放下机子走后,就开始研究, 屏幕 为21.5  16比9的 LED屏   ,手头刚好有台三星的坏电源板的21.5的屏,看好屏表面无任何损伤,用通用板测试是完美的屏。就开始开拆,拆开一体机把坏屏拿出来,然后发现LED灯的排线不一样  ,拿出万用表通电测试排线的电压,发现两条是45V供电的今天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联想一体机   ,客户描术故障现现为摔坏屏的,屏幕表面已裂开漏液,然后直接报价换屏,客户放下机子走后,就开始研究, 屏幕 为21.5  16比9的 LED屏   ,手头刚好有台三星的坏电源板的21.5的屏,看好屏表面无任何损伤,用通用板测试是完美的屏。就开始开拆,拆开一体机把坏屏拿出来,然后发现LED灯的排线不一样  ,通电测都是45V的电压  ,这样就简单了 ,两条 是供电的  两条是信号反馈的。拆开焊上通电亮了,然后装上,接好显示排线,开机发没信号到  ,白屏    ,开机有正常的开机声,难道屏的信号排线不对  ,发现一体机后面有个HDIM的高清接口,拿了个HDIM转VGA 的接上  再用回原来的三星显示屏的驱动板接上从一体机上借个5V过来用  ,开机有显示了  。后面检查原一体机上的显示驱动,又没查出什么问题,用回他的碎屏试,也一样是白屏,难道驱动板坏了,这是和一体机主板一起的  ,可不好搞,见客户已改了固态硬盘,硬盘位置空空的。就想直接放原三星显示屏的驱动板在里面。和客户沟通好后,开始装上试机,正常完美。

网友:
老板 其实你这台机器我感觉还是可以 修好的  无非就是个供电问题 最多 就换个芯片  不过能收到钱 怎么样搞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