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开机定电流100毫安,屏幕也没显示,大神进

楼主(2018-01-27):
苹果6p接电流表正常没有漏电,开机电流表跑到100毫安不动了,屏幕也没有显示,测CPU电压正常,1.8v复位正常,机器一开始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行的,刷机成功后重启就白屏,现在变成这样了 求思路

网友A:
显示 背光 触摸 硬盘 测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 背光 触摸 硬盘 测一下工作条件

不接屏开机电流也是定在100毫安的

网友B:
这种情况:首先可以重新刷机看报错多少,根据错误代码来修复故障,不行的话只能先重新做CPU或更换上盖。

网友:
测量一下显示屏接口的阻值吧,有时候显示供电模块短路也会这样的。

网友:
加焊一下cpu试试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首先可以重新刷机看报错多少,根据错误代码来修复故障,不行的话只能先重新做CPU或更换上盖。

开机什么屏幕反应都没有,又不能联机根本刷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