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 14奇怪故障

楼主(2018-01-27):
联想Yoga3 14奇怪故障,
故障为使用电池开不了机,拔了电池 ,单独用电源会自动开机点亮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了,必须再拔了电源,再插上,才可以上电。
开不了机

网友:
故障时待机3.3V 的电压就变成了3V,当按下开关后,就变成了2.8V ,第一次正常开机后3.3的电压是完全正常的
待机芯片是rj4wa ,3.3V阻值正常,换了3.3V待机芯片rj4wa故障依旧

网友:
看了论坛上关于这个机器的帖子后,立马拆掉2个8脚的2820CMMG1,再试故障排除,就是这2个IC其中一个坏了,从旧板上找了2个一样的IC装上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故障也头一次见到,这种机器是双电池那款吗?

网友:
这还是充放电电路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这个2820CMMG1,这是个5V转5V的MOS管,

网友(2018-05-14):
通病吧 遇见好几个了,EC BIOS 都换过,没好, 今天看见你这个 尝试了下 居然好了。 妈的前面退了3台了,还以为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