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 开机每5秒报一声警。不显示

楼主(2018-01-28):
  A1419   板号:820-3478-A    开机每5秒 报一声警  不显示   主板灯亮 2个  电流跑  1.9    内存有 无  都报警

BIOS  已经写了 花了钱的    BIOS   12 56的脚的波形  只闪一下  。好象不太对。

请教各位大修。

网友:
bios  已经写了     一共 有4个内存条。单盘  两条  都试了。CPU 没有换   内存的 1.5  7.4 都有

网友:
CPU  没有 换     其他的都有   内存  4个   单个    两个   4 个都试了    BIOS  已经重写的  拍来的  。

网友:
月饼 老师;:您好!

        最近发的贴字   没有回话  讨论  。是怎么 回事?

网友:
今天到了  全新  桥    装好     还是一样的   情况

网友:
CPU  在别的 主板上可以正常  显示

网友:
桥的可能大,要不就是CPU.........

网友:
全新桥  换好后   与  刚开始一样   的   。 CPU  在  DIY主板上  正常 显示。

网友:
可以多换两个BIOS事实要是确定bios没问题就可能是主板某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桥的可能大,要不就是CPU.......

网友:
桥已经换了    全新原装的     一样 报警。CPU  在别的 机器上  可以正常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