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机器的版号 和 BIOS

楼主(2018-01-28):
       在网上搜了       都找不到

网友A:
应该还是在贴纸下吧.CPU边上的再撕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在贴纸下吧.CPU边上的再撕开看看

CPU边上的贴纸下面是清一色的数字   也查过  不是版号

网友B:
清华同方的一体机,不能根据型号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华同方的一体机,不能根据型号查吗

        客户发来的       只有一个主板

网友:
請拍照。

  刪除貼紙後。

你可以看到原來的零件號。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版号肯定是在板子上啊

网友:
肯定有板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