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苹果的这根排线

楼主(2018-01-28):
老铁门,这根排线有什么用。没有这根排线的话机器可以加电吗。
苹果

网友:
可以亮机,不插的话没声音,不能充电

网友:
可以亮机,不插的话没声音,不能充电 风扇狂赚

网友:
可以亮机,不插的话没声音,不能充电 风扇狂赚,补充一点,小绿灯不亮(不充电)

网友:
这个明明就是一根连接线啊兄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正常使用 这个线必须套扣好的 能开机机器全功能不正常

网友:
哦,原来这么回事,怪不得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