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不开机,待机正常3.3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1-28):
神舟战神K650不开机,板号:6-71-W65S0-D02  待机正常3.3电源指示灯不亮。如果插上电源指示灯能亮。就能正常开机,换过P2808B0,故障依旧,测过诸多条件,ACIN  LID,都正常。正常触发的时候,这机器是有3.3V待机,DD_ON开启5V待机转换成S0电压的。有没有遇到的同学??

网友A:
这个机子后级转换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后级转换管坏的多

同学,不开机,还没到后级转换那一步

网友:
修过几台这种机器,基本是小南桥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