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老师修过爱普生EB-CS520WN投影机,用一分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8-01-28):
有没有哪个老师修过爱普生EB-CS520WN投影机,用一分钟就自动关机,除了电源指示灯是红色以外,其余指示灯是灭的,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检查传感器,灯泡。。。。。。。。。。。。。。。。。。。。。

网友:
是掉电还是关机?关机看看传感器 掉电就不好说了

网友:
首先排除风扇,过滤网因散热不及时问题而引起的过热保护,再排除灯泡问题,最后检查一下电源板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