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笔记本闪屏

楼主(2018-01-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K41的笔记本,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把适配器拔掉,用电池,马上就开始闪屏,试了多次都这样,用电源一起正常,用电池马上就开始闪屏。拆开屏幕发现是30针脚的,找了一下没有找到有30针脚的屏幕试机,只能发货了。所以现在问问各位师傅,你们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样的情况是屏幕坏了吗??????

网友:
画面闪还是背光闪?背光闪多是屏

网友:
屏上面的电感换了试一试,不行就换几个怀疑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背光闪吧  屏的问题概率大 这种屏有时候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