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570 ver:0.3 k400c bios e470 hm86 d1

楼主(2018-01-28):
循环跑30-4F代码。具体看图,想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这个板子我找不到BIOS也找不到图纸,手上也没有别的4代CPU测试。。
bios芯片是amic  25lq64(3.3v)tl866cs还不支持这个芯片,网上说ch341可以,买一个要没有这个芯片支持,随便选了一个型号读取出来了,然后还是用tl886刷进WINGBOND 25Q64里面,上机也能跑起来,不过是原来bios还是30到4f循环,

待机 电压有跳动,在0.001A的时候点开机没反应,只有跳大一些点开机才能正常开机,不知道卡代码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各位师傅这个应该怎么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3V5V正常吗?

网友(2021-05-10):
已解决。刷BIOS的

网友A(2021-08-04):
能把 BIOS  发出来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 BIOS  发出来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

BIOS还是有问题,开机自检需要1分钟,不过功能是正常的

500C 8M - 副本正常.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