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台小米PROTIMi TM1701原机好BIOS

楼主(2018-01-28):
一台小米PROTIMi TM1701进水机器,修好后把原机好BIOS拷贝下来,遇同行下次遇到好刷机

小米PRO笔记本 BIOS好.rar

网友(2018-04-25):
刷上以后不定时蓝屏啊   客户之前有密码  用都正常。怀疑是不是小米的bios不能互刷

网友:
应该不会呀,BIOS都是通用的吧,我修好的机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9-10-23):
BIOS可以显示,就是显示慢,要二十秒左右显示,有工厂BIOS吗,没有ME想合成也没办法啊,

网友(2021-01-25):
BIOS可以显示,就是显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