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8L 板号 X550LD 进水机一台内含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1-28):
接到一台华硕W518L 进水开机无显机器
拆开机器查看板号 :X550LD 又看了下进水位置
除了键盘下面又少许进水,主要进水的位置在内存附近

没着急清理腐蚀。看了下图纸

此机器是有DEBUG接口
找来华硕专用的诊断卡接上

上电代码跑55
经验告诉我应该是内存没有过
没着急拆内存,想到以前有坛友屏蔽过华硕机器的板载内存。所以尝试屏蔽板载内存后来判断是否是板载问题,以及其他部件有没有问题
搜了下论坛,发现华硕板载内存的屏蔽方法无非就是 把PCBID1-PCBID4改为接3.3V 或者接地
点位图上找了下PCBID1-PCBID4

先来找
PCBID1

在CPU附近有 两颗电阻,一焊盘上面有10K电阻一个是空的,把有电阻的拆下来装到没电阻的上面
接下来是PCBID2

把有电阻的拆下来装到没电阻的上面
PCBID3

这个从正面拆了装到反面

改完找了条内存装上,上电测试

能跑码也能亮机,但是键盘是坏的。其他的正常
接下来有两种办法 给客户报价买条内存,在换个键盘,这样维修成本太高了,价格上客户可能接受不了

第2种方法就是尝试搞下板载内存试试

拆掉进水位置内存,有一颗从焊盘来看 腐蚀比较严重。
这个板载内存的颗粒是单颗粒 512M的手上没有一样或能代还的颗粒

从图纸上看进水焊盘 是数据位,供电,和接地
打了下焊盘到CPU的对地值

供电 还有数据位没有短路

又打了下内存颗粒的对地值,也没短路阻滞偏大或偏小

找来钢网给颗粒植球
植好后焊回,将前面的PCBID1-PCBID4电阻位置改了回来 上电测试

从代码来看正常,装散热片接屏测试。能正常进系统
运行内存测试软件,颗粒无发烫现象,到此此主板修复

 会员14234772元2023-5-3 23:35
 会员2350942元2022-10-21 19:17

网友A:
怎么没试试改BIOS,还不容易逮到一只小白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试试改BIOS,还不容易逮到一只小白鼠,哈哈

没改过,不会改,改内存SPD还凑合 板载的没改过

网友:
进水短路 。颗粒应该没坏的。

网友B:
这完全是大神杰作 我等小神 估计就得换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完全是大神杰作 我等小神 估计就得换板了

哈哈哈哈 在我心中 你一直也大神级别的,真是英雄惜英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   希望修好后稳定

网友:
这个意思就是板载内存颗粒没有坏咯。。。。。

网友D:
lz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值得借鉴。。。还好进水内存颗粒没有短路 ,可以重植

网友:
楼主厉害 啊   诊断卡也牛逼

网友:
楼主厉害    诊断卡也牛逼   仔细认真经验 6666

网友:
厉害的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值得借鉴。。。还好进水内存颗粒没有短路 ,可以重植

你有重植过内存颗粒不
我看一般人修类似故障,都是直接屏蔽,鲜有楼主这种探索精神

网友F:
厉害啊  我的哥  谢谢啊   在你这里学习到了  屏蔽内存的方法   华硕的机器都可以这样吗

网友G:
原来的内存颗粒重新植回去,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H:
挺强的,内存可不好弄,。。。。。。。。。。

网友I:
有可能扩大问题了哦  楼主厉害

网友:
一般我们就把内存拆掉屏蔽掉   不搞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重植过内存颗粒不
我看一般人修类似故障,都是直接屏蔽,鲜有楼主这种探索精神

其实我也想屏蔽掉拉倒,不过这种进水机器坏的件比较多,如果再单独加内存客户很可能接受不了价格就不修了,所以尽量修好,客户能省下钱,我也能赚到钱,而且技术上有优势,自然找你修本的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扩大问题了哦  楼主厉害

你来说说能扩大出什么问题来 ,我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挺强的,内存可不好弄,。。。。。。。。。。

修过内存条的话,你就不觉着难弄,现在迅维笔记本培训里面也有内存培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内存颗粒重新植回去,会不会不稳定

本身进水面积很小,颗粒,内存到CPU数据位都打值了没有偏大偏小,所以颗粒坏的可能性不大,焊完后颗粒不发烫说明没有微短的情况 修完后用MEM跑了一天也没啥事现在开着测试呢,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  我的哥  谢谢啊   在你这里学习到了  屏蔽内存的方法   华硕的机器都可以这样吗

大部分应该就是按这个办法吧,我也是自己瞎撞,撞上就赚了

网友:
呵呵希望我也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就秒杀了

网友:
要是屏蔽了主板上的内存单独上条内存的话。。使用中会不会因为主板上的内存短路忽然出现其他问题呢

网友:
我最讨厌的就是内存植锡球
尤其又是不知道哪一顆壞的時候...

网友:
好文章,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完全是大神杰作 我等估计就得换板了

网友:
折技术  牛X  大神级别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

别灌水小心你的ID,被管理看到了直接封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应该就是按这个办法吧,我也是自己瞎撞,撞上就赚了

我有一台华硕的    版号u30    然后按照你这个方法没有找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华硕的    版号u30    然后按照你这个方法没有找到这个

这种办法在华硕四代平台较多,其他平台的自己尝试改BIOS或者 改其他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 在我心中 你一直也大神级别的,真是英雄惜英雄

禁止搞基~。                              华硕板载内存这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看见华硕没图纸好想说 怎么修呀!!!!!!!!!!

网友:
其实我也想屏蔽掉拉倒,不过这种进水机器坏的件比较多,如果再单独加内存客户很可能接受不了价格就不修了,所以尽量修好,客户能省下钱,我也能赚到钱,而且技术上有优势,自然找你修本的也就多了

遗忘72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和板載內存bga詳細信息。

网友:
进水短路 。颗粒应该没坏的。都是很热

网友:
其实如果遇到内存颗粒损坏,带着人工和成本并不比换一条内存来的划算

网友:
第一次见板载内存 见识了 多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自己顶下,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