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不开机

楼主(2018-01-28):
acer 4745g不开机
自用的笔记本,晚上正常使用时突然死机,强制关机重启后进入滚动条画面就死机,重复依然,进入安全模式直接蓝屏,以为是硬盘坏了,刚加的固态,于是重新做系统,用u盘启动,进入pe系统滚动条也死机,晕!没办法直接dos下gost,gost后竟然找不到固态 ,彻底崩溃!
放到一边,第二天再开机竟然无法开机了,根本进不了bois,除去硬盘,网卡也一样,电流大概就是0.1到0.4到0.75然后就不动了,一直保持0.75!
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儿原因,几年没来论坛了,以前的账号chenchuai 还有chenxu都无法登陆了 于是重新注册了一个,谢谢大家!

网友:
机器是i5 独显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按下开机键风扇转了下就停了,大写指示灯会闪下,关机正常!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以前开过2年的店,现在不干了,电脑都几乎没人用了都!

网友:
你拆下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刚才量了电压除了显卡的都是正常的,cpucore 0.8V也正常,维修进入困境啊!

网友:
dgpu_pwr_en这个信号3v不对,应该是低电平,估计cpu挂了!

网友:
谁有4745g的点位图啊,看了一天的板子,眼都看绿了,费劲啊!

网友:
桥hm55的bois芯片6脚SPI_CLK_R没有时钟信号,开机瞬间有1.5v左右的电压然后就无电了,不知是否正常?
奇怪的是ec下bois芯片SPI_CLK_R却有时钟信号!

网友:
dgpu_pwr_en这个信号发出的条件是什么啊?显卡死活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