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神舟战神z7m拆机求助

楼主(2018-01-28):
这款机器是i7处理器发现cpu温度太高会断电.拆出来发现cpu 风扇不转.飞条线过去旁边这个风扇用也一段时间现在又不转了.求老司机指点下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吧,风扇坏了就看看修不修得好哈。。。

网友:
测试一下风扇接口电路,查下图纸条件

网友:
省事 就直接更换风扇 可以看看  风扇的电流  改
线路

网友:
积分要命了不 不不积分要命了积分要命了

网友:
直接换风扇吧  这个不贵的

网友:
淘宝换个风扇吧
淘宝不贵 可能快递会比较慢

网友:
直接拉条3.3v过来现在暂时可以用.

网友:
不懂大神在说什么

网友:
直接先换个风扇派出下是不是风扇本身坏了先啊

网友:
得查出问题、飞线不是这个问题搞不了

网友:
分够不够用,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为什么回帖没金币呢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吧,飞线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A:
直接改个常转得了        省事  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吧,风扇坏了就看看修不修得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个常转得了        省事  不用这么麻烦

常转的话,有的客户可能不愿意哦

网友:
换风扇吧,搭飞线也不行估计风扇自身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控的问题啊...................

网友:
直接接到U口上看看风扇转的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