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没3.5v

楼主(2018-01-28):
现在没3,5v on1没电压 ,那个on1 的电压是哪里出来的? 求解

网友A:
供电  控制  3V5V线性电压  有没有短路 你这太笼统 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控制  3V5V线性电压  有没有短路 你这太笼统 怎么回答

vin  跟ONLDO有19v跟5.3v        线性电压是那个脚                                   ?

网友:
线性电压你的看图纸呀,有图纸修机五分钟,没图纸修机半天

网友B:
先有线性   线性产生后  给EC供电  EC发出待机3 5V的开启  产生待机3 5 V 你这个开启信号应该是来自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有线性   线性产生后  给EC供电  EC发出待机3 5V的开启  产生待机3 5 V 你这个开启信号应该是来自EC

感谢 更换ec 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