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版本2.0 无CPU供电

楼主(2018-01-28):
这块主板检测 内存 1.5正常桥1.5V正常 PLL1.8V正常,VTT电压不正常导致没有CPU供电 看论坛说这个主板BC179容易坏  主板上面没有标注哪个是,论坛的高手吗帮忙标注下哪个是BC179

网友:
不一定是通病啊?你维修起码要测下芯片的条件吧?这主板有图纸的啊!如果这都没懂,真不知道你怎么变高级技术员

网友:
检测供电 信号什么的 你都没看 直接来通病  慢慢测测吧

网友:
找电路图,检测各路正常不,才能确定故障。

网友:
桥1.5V正常 PLL1.8V正常 只有VTT电压不正常,应该不是BC179坏

网友:
这个VTT电压是由比较器加MOS管降压产生的,查查这个电路吧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这有一块也是

网友:
进来学习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