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修复红米2014910不显示,原创哦

楼主(2018-01-28):
来了个老客户,修好电脑问我手机会不会修,拿出个有小米标识的手机,查了下是红米2014910。用力按开关有触发震动,屏幕下方三个按键会亮灯,细看屏没显示。

拆下电池有4.1v,拆下内框,瞪住主板看了好一回,说来惭愧究竟那是屏排线,那是触摸排线不是很确定。两个去屏方向的排线都重插,问题依旧。再检查两个插座也没异常,看来不好搞,客户说超100不修,奶奶的

客户走了,查各手机论坛,搜索“红米2014910不显示”,300金买了个捷径,打开说是‘红米手机不显示,排除屏和排线及座子,加焊cpu百分之90好’

拆下主板,找到最大的屏蔽罩,看见高通芯片了,嘿嘿我还是有两下的,认识高通cpu哦,加焊,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通知客户来取

今天早上客户来了,开机定logo,死活不进系统,刷刷刷,能进系统了,客户不满意,因为开关不灵,锁屏 开锁严重不灵,看来要换开机排线,要加价,客户不太乐意,娘希匹

打发客户,仔细观察开机弹片,左思右想弹片上贴上一层胶布(剪成很小的圆圈),总算解决问题了,修手机挣钱也不容易啊

网友:
不容易。不容易

网友:
特别的不容易,太容易亏本

网友:
特别的不容易,太容易亏本特别的不容易,太容易亏本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红米note?应该是某海的必杀

网友:
这算绝杀吗?很不错的思路,上论坛就有出路

网友:
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修手机不容易

网友:
最不容易的就是摔过的手机,说不定有什么暗病,本来没有,你一拆开就不行了,然后他就说是你给他主板弄坏了,让你赔怎么怎么滴的!!

网友:
我也是修电脑转修手机的,是不容易哦,R系列手机屏不知道拆坏多少个了,坏一个几个白修

网友:
就是修手机太累了,有时到赔钱,国产手机修复率有点低

网友:
这个好:红米手机不显示,排除屏和排线及座子,加焊cpu百分之90好

网友:
这个真的? 加焊cpu就能解决不现实问题? 我这里还有两台

网友:
修手机其实很累人的,挣个钱不容易!

网友:
真牛,啥都会,还花了300金。

网友:
这个确实不容易,太容易亏本,特别的不容易谢谢楼主

网友(2018-03-06):
要我说,修电脑的什么都能修,对不对,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