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5-371-50VC(B3ZMS LA-D591P 2.0_SR2EY) BIOS

楼主(2018-01-28):
ACER S5-371-50VCM/B:B3ZMS LA-D591P 2.0
CPU:SR2EY (Skylake 2C i5-6200U)

网友:
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2019-12-12):
这bios 可能是好的 ,因为之前是加电不亮 ,刷了也是 ,电流正常

网友(2020-12-08):
有ec程序吗?

网友A:
有的,128Kb发在附件,再下载啦

S5-371(EC).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128Kb发在附件,再下载啦

十分感谢,可以直接写入就行了是吗?要不要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可以直接写入就行了是吗?要不要改的?

客气了兄弟,EC程序直接用编程器写就可以,不需要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兄弟,EC程序直接用编程器写就可以,不需要改

写好了,测试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好了,测试都可以

恭喜,有问题随时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有问题随时可以交流

好的

网友(2021-05-06):
不管用,原来电流0.6左右跳变几次但不显示,刷了0.09 不动,以为没刷好,刷几遍一样

网友C(2022-03-03):
这个 BIOS  坏的。。。刷了  电流 0.22  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BIOS  坏的。。。刷了  电流 0.22  不跑、、

原机提取好的,下载要刷之前先做一下ME Clean吧

网友(2023-02-23):
好相显卡电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