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想不到、不看遇到修死你的奇葩之DAX1PDMB8E0 待机3.3V偏低 修复实例

楼主(2018-01-28):
HP TPN-Q159
版号:DAX1PDMB8E0
  故障:触发后0.07A反复上电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测试发现待机5V电压正常,3.3V偏低为0.62V ,
示波器测试为一个2ms峰值3.3V的波形

3.3V电感前端为

从波形上看为负载端引起电压不正常,测试3.3v阻值为340 正常

      此时拆掉BIOS。待机5V、3.3V电压恢复正常。以前遇到拆BIOS后待机正常的一般都是围绕EC检测信号修就可以解决。即EC的检测信号异常拉低待机的开启关闭待机电压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待机5V是正常的只是3.3V不正常。3.3v为0.62时ON信号电压有3.1V。
到此步进了一个误区找图纸没有、、换刷BIOS、、断后级,绕一大圈。回到待机电路上(参考了DAX1BMB1AF0电路)
      确定3.3V待机芯片为SY8208B  。5V待机芯片为SY8208C

    没思路 进行不下去了就先丢一边等有时间再搞,就这样来到晚上论坛上搜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的、、、还真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0334-4-1.html
看下来没解决,捡不到现成的。继续接白天的修   盯着3.3v待机芯片看了半天!!  妈的!!!唠叨一句: 维修的痛苦只有做维修的知道,当然修好了滋味也只有我们能懂!!!跑题了 、还是继续以下的维修过程。
    各位看官精彩就要开始了!!!!怎么一个奇葩看了以下就明白了!!!!

   接上面的说看了老半天3.3V待机芯片,就这样突然想起来原来修过一个联想YOGA3 14的机器。用的待机芯片也是SY8208B和SY8208C   故障是电池开不了机拔了电池 ,单独电源会自动开机、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了,必须再拔了电源,再插才可以上电
不正常时测试3.3V待机被拉低到2.6V左右。最后为USB供电芯片引起,更换USB供电芯片ok.
    转折点来了,马上找到此板的USB供电芯片有两个、一个在待机芯片的反面一个在一个小板上

以下是各脚的阻值

       阻值都很正常,不管先掉再说。触发试机奇葩的事发生了待机5V  3.3V正常了,也不反复上电掉电了,擦上内存接上屏线,再开机等了十几秒咦怎么不亮,正郁闷的时候掉电重启过一下就显示了提示CMOS出错。看到这了是不是蒙了。怎么是这样????

      在其他板找个脚位一样的芯片上去,测试正常USB也能用。。
      测一下换下来的芯片

发现它的2脚跟8脚想通了!!    2脚是+5VS5  8脚是+5VUSB

正常是此两脚是不通的

到此维修结束再亮下元凶

顺便来个亮机图

写再最后:  以后碰到用这种SY8208B  SY8208C 待机芯片的机器 待机3.3V不正常的注意看一下5V待机的后级。用在不同的机器上故障虽然故障表现不一样但有时能拓展维修思路。关于待机5V的后级不正常不影响5V反而引起待机3.3V偏低实在是不好解释等大师级的出来解释,所以称之为奇葩  !  维修进入死区了不妨先放一下,放松一下理一下思路逛一下论坛开阔视野。麻烦事可能一下就找到突破口  。
          顺祝各位坛友2018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这个真是奇葩,5V后级问题导致3.3V失常,哎真是费解!

网友:
楼主厉害,这真奇葩,居然5V会影响3.3,学习了

网友A:
待机5V的后级不正常引起待机3.3V偏低,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开阔视野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5v也会影响3v不正常,学习力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不常见,但楼主的分享精神必须点赞!收藏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5V的后级不正常引起待机3.3V偏低,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

他那个3.3V的波,不正常,不是偏低,是根本没有产生,一开始就走了弯路

网友:
3.3V波形,是没产生,不是拉低
回忆的那个3.3变成了2.6V,也一样,不信你断开3.3的开启
EC检测什么,会拉低待机,温控?

网友:
  这种芯片发烫的 我直接烧后继 ,一般都不是芯片损坏一定是后继问题

网友:
还真是奇葩故障

网友:
楼主经验丰厚,不然还真的查不出   加分了。

网友:
真的很奇葩!

网友:
我上次修到YOGA3 14也是USB芯片坏了 换了好了 但是前面的保护隔离管子也穿了 我没注意测  用电池亮了 然后直接插电 把桥都烧了 悲剧

网友:
修机器总会遇到很多想不通的地方,没法解释,这个一般情况下还是真想不到,说不定就死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不断学习进步中

网友:
刚好遇到能不能用电池开机的故障,ADP正常开机。。思路开拓一下。。。

网友:
好贴。这个真是好经验,不然走进死胡同,加分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也成功骗 来一堆分

网友(2018-06-06):
谢谢分享经验,有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很透彻, 学到经验了 !

网友(2021-06-16):
2018年的帖子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呀

网友:
这管子可以短接吧

网友(2021-11-02):
这个机器三五v不是分开产生的啊 怎么会影响到了

网友:
5v影响3v 串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