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PROCPWRGD电压1V 是正常高电压吗

楼主(2018-01-28):
H61主板PROCPWRGD电压1V 是正常高电压吗 是吗
主板

网友:
这个也就是南桥发给cpu的pg信号,没有这个的话是不会有cpu供电的。一般由vtt电压上拉得到,也有直接内部输出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 学习了 有其他好板子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