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W2000不认声卡,求支招

楼主(2018-01-28):
接修到一山寨本W2000,不认声卡,声卡型号是ES8316,因有一台同样的机器,对比量了发现 24PIN 与21PIN无REF 电压,好板子上有2.7V,此外好板子25PIN上有1.68V ,这块不认的25PIN也没有电压,这芯片用的I2C的总线,好板,块板上其它地方电压都相同,总线其它地方没发现有不对的地方,阻值,电压的都一样。 ,我把芯片的图上传一下,望给点意见,,现在的情况是芯片已经换过两个,REF脚位对地阻值正常,所接的电容也换过,但是些REF的点就是无电压。

网友:
直接拆掉电容,看看ref是内拉,还是外拉低,刚毕业说的不对,莫怪

网友:
兄弟你确定其他电压都有啊 这个都是内部产生的电压 只有换芯片 和那两脚相连的电容都取了

网友:
一个一个的对比量的,没发现其它什么不对

网友:
山寨本梗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