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五代通病

楼主(2018-01-28):
华硕FL5600L,故障按开关无反应,同款机遇到两台了,内置电池的,电池取下放会电就OK了,此款机还有一个通病就是认不到盘,或者用着用着死机,就是硬盘小板的接口坏了,容易接触不良,有的拆下来接口就脱落了。都是捡钱的,2018见者发财!!!!

 会员52142元2022-12-29 11:59

网友A:
哈哈,确实,已经遇到一台了,希望这个多多来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B:
好象修过几台了……电池一取就好了……

网友:
华硕现在的机子BIOS特别喜欢出问题

网友C:
遇到不认硬盘的,把接口焊了,也没有好,做后换小版解决的

网友D:
对这个机器不人硬盘 多数就是那个接口的问题还飞机耳贵 一个借口30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内置电池最喜欢搞了,哈哈

网友:
都是捡钱的,2018见者发财!////

网友E:
我遇到X555L,开机不亮,放电好了,用几天又是同样问题,再放电又可以亮,BIOS刷过了,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遇事淡定从容不迫像牛x楼主学习

网友:
感谢老铁分享!  666666

网友:
先谢谢,这样机器我修的多 都是大学的

网友:
这个情况已经见过几台了,不触发 拔了电池就可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先收蒇,等以后遇到就等着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确实,已经遇到一台了,希望这个多多来

都是不需要动啥脑筋的,适合新手,也提高老司机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修过几台了……电池一取就好了……

因为这个机的CMOS电池就是取自笔记本的电池,所以客户把电量用完,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不认硬盘的,把接口焊了,也没有好,做后换小版解决的

那是没有买到原装的接口,我买过两对接口,换一个就是2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机器不人硬盘 多数就是那个接口的问题还飞机耳贵 一个借口30

接口有买的,十块一对,焊铁过关的人都焊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X555L,开机不亮,放电好了,用几天又是同样问题,再放电又可以亮,BIOS刷过了,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彻底 ...

你这个要提醒客户,不要把电池电量用光,用光了容易出现这问题,或者电池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F:
哎 我的都是3V短路  南桥直接挂了的。。。。。。

网友:
这个小板坏的很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因为这个机的没有CMOS电池,就是取自笔记本的电池,所以客户把电量用完,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下次 看到先试一下  感谢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这种内置电池的,电池取下放会电就OK的华硕笔记本也是碰到过

网友G:
我还没修到你咋不拍个图片出来呀

网友:
华硕品质,烂如狗屎!感谢华硕,哈哈

网友:
华硕从X453,X553这种和X555L这种没水银电池的机子
碰过很多都是拔掉内建锂电池后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後看電池狀態都是已经0%
電池充到滿後收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修到你咋不拍个图片出来呀

这个东西,做维修的一看就明白 啦,复杂点的才拍图片

网友:
下回再碰到这种型号的笔记本,有的钱捡啦,谢谢分享。

网友:
希望也来几个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 我的都是3V短路  南桥直接挂了的。。。。。。

这桥是集成在U里面的吧,这就难搞了,打U可不好打,成本还高

网友H:
我修了无数台5 6代华硕,这个问题很常见,但是这个办法不能根本解决,
要根本解决,要换掉INTVRMEN上拉电阻,这样的机器你测这个电压一定徘徊再2.7 2.8V附近,
这才是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不好修呀,,,,慢慢来,,,。、。、。、。、。、。

网友:
这办法简单明了  送钱高招  多谢楼主

网友:
已经遇到好多台了,希望这个多多来

网友:
见者发财      谢谢分享                            666

网友:
哇,厉害啦,我遇到这样的机器都没修好过,测各种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了无数台5 6代华硕,这个问题很常见,但是这个办法不能根本解决,
要根本解决,要换掉INTVRMEN上拉电 ...

高手在民间。曾经有过取出电池可以后,用几天又不行的,但只要取出电池当时肯定是可以的。原来是这个问题所致呀。感谢分享!

网友:
所以维修的时候如果客户在不要轻易取电池试机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遇到了省下好大把时间

网友:
修过几台了修过几台了

网友I:
md,华硕现在的故障真是气死人,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J:
那楼主这个通病厉害啊  楼主赚了不少啊 哈哈

网友:
遇到好几台这样的

网友K:
这个机器很垃圾 屏幕闪还是通病 用电源就没事

网友:
感谢,已收录进维修查询助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3555-1-1.html

网友:
因为这个机的CMOS电池就是取自笔记本的电池,所以客户把电量用完,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L:
这么新的机器楼主为什么不把BIOS发上来以便他人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新的机器楼主为什么不把BIOS发上来以便他人下载呢

这个机器的BIOS,上传了也需要合成的,再说网站上已有,发了就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很垃圾 屏幕闪还是通病 用电源就没事

就是这个机的电池有问题,电池还特别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楼主这个通病厉害啊  楼主赚了不少啊 哈哈

一台260 一台350,也不算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md,华硕现在的故障真是气死人,多谢楼主提醒。

有了我的提醒就不会气死人了,看到故障就捡钱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机子 先收藏了 以后用

网友M:
还有没有什么通病,大家一起分享,这几个比较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有没有什么通病,大家一起分享,这几个比较常见的

还有就是用电池的时候屏闪,也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分享是美德,加分更加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遇到了一台,希望厂家多搞些这些设计故障,现在没有显卡通病修,都不赚钱了

任何设计 都不是完美的,总会有缺陷等着被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是老学习的 学习了 我是老学习的 学习了 我是老学习的 学习了 我是老学习的 学习了

兄台你这评论可是会被扣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果敬仰,不妨加个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会不会一个月不到又出现这问题呢?

这个只要电池没有坏掉,给客户时给他说明一下,不要把电池用光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的多了,经验就来了。FL5600L现在华硕的机器也不靠谱呀、

这种CMOS靠电池来供的,希望多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弱弱的问一下换掉小板是不是就好了?

小板一个80块,那还有什么钱赚,接口顶多就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同学也是买了华硕的电脑,才半年比我家07年的台式还能死机。。。

死机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写的真详细。都是不需要动啥脑筋的,适合新手

很明显,如果是需要老鸟才能看懂的话,我就会配个图文了

网友V:
希望可以遇到!感谢楼主!不过直接换接口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希望可以遇到!感谢楼主!不过直接换接口更好

就是换掉接口啊,买小板太贵 了,没啥利润

网友:
现在的电脑更好修啊高度集成CPU坏了就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