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oppo a59s搬板全程

楼主(2018-01-29):
同行送修摔超烂OPPO A59S一台。不开机,开机小电流。
目测主板变形了

弯的位置刚好在CPU那里。不用想U脱焊了。重做吧。板太弯这个CPU面积大怕装不平容易反修。
突发奇想好像自己有个这个拆件板。要不像平时修IPHONE一样搬个板吧。
说干就干
找了半天找出了同型号的拆件板。

这个板的U和硬盘都还在,以前动过了,电池座,闪光灯,显示背光电路,音频被我拆件了。但是这个板还是能用没进水也没变形

拆下U和硬盘处理好焊盘。
现在咱们拆套件吧

拆下硬盘和CPU,证明我判断是对的,CPU焊盘底下掉点了。接下来处理好CPU和硬盘植好锡

先把拆件板的电池座补上看看装U前板漏电不

电流没问题现在开始装U

单装U开机80MA左右归零。
装上硬盘直接电流往上跳。应该是开机了。装外配有振动。
现在开始补显示了

补好前后的对比照片
现在装屏试机

我拍照的时候故意开了闪光灯是不是能看倒暗暗的OPPO现在还没被背光电路
开始补上背光吧

补好前后对比,零件都是丛摔坏的那个板上拆的现在成拆件板了。

装机试亮机OK
现在进菜单试功能

晕有密码。紧急呼叫拨号有点卡机。这肯定是音频没有装的原因。
装上音频,顺便用某霸王清了密码

顺利进入桌面。最后修了闪光灯,WIFI弱,SIM1不读卡。

搬板顺利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A:
WIFI弱怎么弄得,我这一个一样的机子,换了模块也没好。离开路由3米就没信号了,现在还一边吃灰呢!

网友B:
修这种手机能收几个钱啊?如果是练习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弱怎么弄得,我这一个一样的机子,换了模块也没好。离开路由3米就没信号了,现在还一边吃灰呢!

M3有图纸应该好修。看天线通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手机能收几个钱啊?如果是练习就另当别论了。

肯定不是练习了。这个活好干 。钱也不多两张
,同行的很多时候是维持关系。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CPU是单层的吗?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所述,佩服,佩服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
这个也搬板,厉害了,大神就是牛啊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你这样的干活,最终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两张红的吗?楼主  这比修电脑还划算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看到这里我放心了,知道国产机难修,没成想这样到很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等于一块光板   楼主  全部干上去了   啊

网友:
硬技术 !楼主用的什么枪 还有温度风速是多少 谢谢告知

网友:
太牛X了,听说过苹果搬板,,oppo还是第一次,,,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仰慕你,希望以后多发下这样的帖子,很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练习了。这个活好干 。钱也不多两张
,同行的很多时候是维持关系。

请问下楼主这种国产资料哪里有,我这有个v3m没喇叭的,没图纸找不到功放,能指点下吗

网友:
谢LZ的分享。厉害了,大神就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这种国产资料哪里有,我这有个v3m没喇叭的,没图纸找不到功放,能指点下吗

有很多国产机靠感觉修的。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