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一部苹果6P,充电的时候不开机了,加电开机电流在80ma左右,这是硬盘的问题吗?

网友A:
先换U2试试,不行再查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U2试试,不行再查别的问题!!!!!

换过了 还是不行,摘掉后加电开机还是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