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视机里拆了一块屏,屏供电是18V,请教如何能得到18V 电压?

楼主(2018-01-29):
有5V.12V,这18V如何能得到。请教

网友:
HP 笔记本适配器是18.5V。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有的索尼适配器也是18.5V的  可以试下

网友:
有一种适配器可调的有18v。。。。。。。。。。。。。。。

网友:
你既然是做维修的,那你就得有一个电源表,要多少就条多少要

网友:
这个简单,马云家找一个DC-DC升压模块,几块钱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