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IY安装固态硬盘?

楼主(2018-01-29):
麻烦列出详细步骤与注意事项 1)装完之后要把系统重装到固态硬盘上吗? 2)目前最好的固态硬盘是哪个牌子的? -------------------------------------------------------------------------------------------------------------------------------------------- 谢谢各位知友的指点,请笑纳题主的膝盖!

网友:
针对笔记本硬盘位ssd是这样安装的:
首先买的时候要买一个光驱硬盘托架,用来把原来的硬盘放到光驱位。

需要一个非常小非常小非常小的十字螺丝刀!!!

把笔记本关机,翻过来,看到底面有一块长方形区域由四颗小螺丝固定。打开它,里面就是硬盘。
硬盘架应该有两颗螺丝,先拆螺丝,再拔卡口,小心一点。把整个硬盘架拆出来。把原硬盘拔出来。
然后把你的ssd塞进电脑原硬盘的硬盘架,怎么拆怎么放回去,先接卡口,再安装螺丝,把卸下来的底面版装上,ssd就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是原硬盘的处理。把视线投向光驱位,有一个小螺丝,卸了它,然后手捏住光驱的外面往外拔,不要怕,大胆拔,整个拔出来。
把原硬盘塞进买的光驱硬盘托架,然后对准了塞进光驱位,上螺丝,搞定~

最好重装系统~比如win8.1的话可以默认对齐4k~

ssd的选择,英特尔是最好的,三星也不错,性价比东芝等等,具体可以在知乎查固态硬盘。

网友:
如果是一个现代的机箱的话,直接在ssd上面装一个架子,剩下的就跟普通硬盘一样。

网友:
假设你是台机

  • 准备 SATA 线和 SATA 供电线(一般电源都会直接引出,找就是了。什么你是全模电源?那你应该早用上 SSD 了)
  • 把线插上
  • 把 bios 里面的引导序列改成 SSD 优先
  • 想装系统装系统,想移动分区就移动分区吧
牌子的话……最好的固态硬盘是 FusionIO 但是你买不起……买三星好了。

网友:
一眼看成如何DIY固态硬盘,心想这问题逼格真高,需要学习一个……
结果点进来发现是DIY安装……

网友:
小白安装固态硬盘的体会
       电气工科女一枚,想拯救本子,那样就不一定要去实验室学习啦,这样可以有更多自由自主的时间。感受就是一定要胆儿大,胆儿大,胆儿大。其实动手做的话就4~5个小时。想纪念下,也想大大的感谢下前辈们在网上贡献的资源与经验。
简版:准备各种工具,重点选一块固态硬盘。备份你的数据。
看更换固态硬盘的视频教程
制作重装系统的启动U盘(特别鸣谢:老毛桃(包含U盘制作,固态硬盘格式化、4k对其,重装系统的教程)、msdn(系统的光盘镜像文件))
动手:拆电脑,换固态硬盘,将机械硬盘放在光驱位,装回去,开机,进BOIS系统,U盘启动进入PE系统,固态硬盘格式化、4K对齐,在固态上重装系统,对机械硬盘上的系统盘格式化。
搞定~~
%%%%%%%%%%%%%%下面是安装过程中每一步的心得%%%%%%%%%%%%%%%%%%%
前期准备
根据自己的电脑情况,确定想加什么。可以先用鲁大师测下自己电脑,看看自己电脑的配置。由自己的预期目标,确定是加硬盘or内存or清灰?
本人:颜控,sony白色,内存4G,机械硬盘,真的是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
病症:磁盘经常100%,感觉电脑每个状态都像壁纸不动。。。经常嗡嗡响,惶恐的以为要爆炸。。。
处方:加固态硬盘(SSD)
心理准备:肯定比写SCI简单。。。动手吧。
1、材料准备(按照自己的思路)
材料清单:固态硬盘,螺丝刀工具,清灰工具,散热膏,光驱位硬盘架,光驱盒。
固态硬盘选择:接口,容量,控制,颗粒。。。
装不下去了,在知乎也有较全面的回答,见“如何选购固态硬盘”
各种参数的解释,每个品牌的对比,每种需求的推荐,还是很有道理的。主控:还是选大品牌吧;容量:够用,不用太大;颗粒:影响寿命,对于我们,应该是到换电脑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的。Intel,三星,等下次换电脑就用你们,比心。东芝,闪迪性价比较高。
其实可以选择宝上购买,比如三星pro的256G在京东上999,可以在淘宝729到手,用着超爽。
光驱位硬盘架:看自己的电脑有没有预留接口,sony没有,痛心,只能放在光驱位置。Thinkpad就有,可以装好几块,不用卸光驱,羡慕。
教程:虽然机型不一样,但大同小异。有个了解就可以,按部就班。
更换固态硬盘的视频教程
制作PE启动U盘的教程(老毛桃、大白菜等都可以,亲测,比心,让我这种小白,自己搞定启动U盘,重装系统,踏实)
安装好后如何BOIS设置的教程(启动BOIS系统(看自己电脑的说明书,官网),其实用老毛挑的话,就先设置U盘启动,后面傻瓜操作就可以啦)
重装系统的教程(老毛桃,大白菜就可以,就是要下载一个win的镜像文件,去msdn,啥都有)
2、手术开始
动手吧,一层层卸掉本子的螺丝,画个螺丝的示意图,最好编个号,用胶带粘住卸掉的螺丝,不会告诉你,这是我们金工实习学到的,果然知识就是力量。不要急,你撬不动的时候,会有隐藏的螺丝,一定要温油。
拆掉机械硬盘,换上SSD,取出光驱,将原来机械硬盘装在光驱位硬盘盒内,(小插曲:我的螺丝头比较短,固定螺丝太里面,够不到,只能全部拆开)把卸掉的光驱装在外置光驱盒内。手术完成。
3、术后观察
插上制作的U盘,启动BOIS,sony是未开机按ASSIST,其他电脑有不同的快捷键。
选择U盘驱动,设置为第一位,sony直接有这个选项。
然后按照老毛桃的教程,进入PE系统,对固态硬盘格式化,4K对齐,将系统装在固态硬盘上,把原来的机械硬盘上的系统盘东西格式化,其他盘重新分区,当然自己选择啊。
4、重新面对人生
开机,面对重获新生的电脑,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开始有规划的安装各种软件,这下电脑可不仅仅是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啦。
就这样,怪人一枚,为了电力事业。噗

网友:
1.无论你是台式还是笔记本,买来SSD后可以选择装在空的硬盘位(或者原样替换本机原来的机械硬盘),强烈建议重装系统(不建议GHOST),注意开启AHCI和4K对齐等,是否开启性能会有明显的区别的。
2.最好的SSD已经有人讲了——企业级的。但这问题本身就问地不对,最好的也是最贵、最强的,普通人就不会考虑的。应该问:最好的消费级固态硬盘是什么牌子的?——一般来说都认为是INTEL的,高可靠性,价格同时也比其它的牌子的高,次一级可以考虑三星之类的,我之前就是觉得INTEL的太贵,就买了三星。
PS:其实品牌的话,一般大厂的,可靠性和性能都不会太差的,放心买。
固态硬盘的容量的话,考虑价格和自己的需求来综合考虑,太大的不但用不了,还很贵。其实SSD这东西很“坏”的,我用SSD用习惯了,用别的机械硬盘的电脑,哪怕是刚重装过的,也觉得“卡卡的”。
我的是2012年12月买的,用到现在,性能还是很好,很健康哦!

网友:
没想到还有人问螺丝刀的问题(O_O)……
好吧~

话说一开始我买了42合一的螺丝刀套装,我感觉我很diao,我可以日穿所有模具⊙▽⊙
(单独拿出来的是答主后来的经验总结:有少部分的商用本要用到六角的,Dell的游匣15也用它固定电池仓。而十字的是最常用)
然后我就被打脸了。(女同学的Dell 成就我就是日不开T_T……)
后来我发现,我的套装还没淘宝卖家送的小家伙好用(ˉ﹃ˉ)……

~~~~~~时隔多年的分割线~~~~~~~~~
前两天刚刚装了,不过没在意留图,不知道这部分图片题主能不能用上。 这是部分拆装的图 我装了两种 mSATA的在这 SATA3的就装在原来hdd的位置了(hdd转到光驱位)
……
只有这点图
不要怕,大胆拆~
话说我当时为了找mSATA把整个机子都拆了(蠢-_-||)

网友:
对装机一直没有很懂,上个月买了个ssd,回家插了,结果bios读取不到盘,进系统鲁大师也找不到这个盘,非常生气的把淘宝的客服说了一顿,然后把货邮寄退了回去,换了一块。

结果第二块ssd到的时候,依旧重复之前的情况,客服也说不知道到底为啥…后来我拿起原来机械盘查看一下,发现原来他妈的硬盘要插电源的啊…电源的啊…啊…

我应该不是一个人吧?

网友:
[原创]Lenovo Y400拆机安装Msata SSD + 完美转移预装win8史上最全教程(图文)_联想Y系列论坛

网友:
1.如果台式机买个硬盘架和转接线
2.如果笔记本,看好你原先机械硬盘的厚度,如果和ssd相同的话直接安装,如果不同貌似是要买架子?(百度去吧,我就是告诉你要看尺寸)
如果你原先的机械硬盘还想用,就把光驱卸载掉,买个光驱转机械硬盘架,机械硬盘放上面就行,但从此告别光驱。
3.确实像匿名用户说得那样,百度一下会死吗。。。

关于牌子,我所知道的是,浦科特性能好但略贵,三星和镁光部分型号性价比高。

网友:
昨晚自己DIY了一台电脑。装的时候发现没买硬盘架。没办法直接装吧。找到一大一小L接口。插上直接随便扔进了机箱里哈哈哈哈哈哈。。跟普通硬盘比好像少插个四个洞洞的电源?⊙﹏⊙

固态硬盘就是来装系统和游戏和常用软件的嘛。

至于那个好。我用过三星 Inter  闪迪。听别人说镁光也不错。反正我感觉不出来差别哈哈哈哈

网友:
插两条线,爱放哪放哪

网友:
找块双面胶贴在机箱上

网友:
我觉得这种问题,百度经验上就有详细的教程吧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1)要,但不一定。你也可以把系统放机械硬盘里,固态用来存软件数据,然而这样固态的优势就被大大限制。

2)客观情况我不太清楚,主观上,英特尔,镁光,三星吧。
金士顿假货率极高。

网友:
自行DIY ssd完全可以的,如果你手头有坏了屏幕的手机 不用的内存卡。
要求是最好2个相同容量的内存卡
将硬件插入USB。然后配置windows 虚拟磁盘,在2个存储器上面组软RAID。就这么简单。